一片晶振能给多个芯片(需要的频率一样)提供时钟吗?

楼主(2010-04-20):
一片晶振能给多个芯片(需要的频率一样)提供时钟吗?接的负载多了会不会对时钟有影响?

网友(点评):
两个芯片 应该问题不大 多了就不稳定了 我试过一个晶振 两个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一般可以给二个芯片供。如果要多接几个,估计够创,要另外加个时钟缓冲芯片

网友:
    楼主说的是晶体

网友:
    可以,要加上缓冲,增加带容性负载能力……

网友(2010-08-09):
    可以,把XO接一个1NF的电容,引到别一个芯片的XI端就OK了。

网友(点评):
曾經幹過,在有些線路的確也可以動。如果只是想省錢,不管穩不穩定的話。^_^

网友:
    可以用时钟缓冲器!!

网友(2013-06-22):
    如果单端的时钟,1驱2还是没问题的,我们50M这样干的还是有的,如果不计较成本还是用个BUFFER保靠点

网友:
    好像有好几路输出的时钟缓冲芯片

http://china.cypress.com/?id=3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求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98-1-5.html

沒有說不行,只是好不好的問題。

能動、量產沒問題,老闆就賺到(注意喔~是老闆、不是你!);質量差、不穩定,你就等著被工廠和老闆「阿嚕巴」。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98-1-5.html

沒有說不行,只是好不好的問題。

受教了

网友:
如果加一个时钟芯片就可以,利用锁相环的原理可以分出好几路,但是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