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m中导入单板的drl文件尺寸问题

楼主(2010-04-20):
cam中导入单板的drl文件,发现钻孔文件size超级大,是单板的好几倍大,无法进行网表对比

请问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谢了~~~

网友:
通常是10倍的关系,你首先明确你转换钻孔时用的什么制式,用CAM软件调入时使用同样的制式
类似下图格式

网友:
如果文件不是你转换的,你首先看钻孔里面最高位数是多少,比如:X0223996Y0085787,是7位数,那么你就应该调2:5,3:4等(加起来为7)即可。公英制比较好判断,比如这种一看就知道是英制。T2F00S00C0.008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钻孔文件导入cam中时出现下列提示
    Warning - Tool Numbers with no siz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ystem has assigned a default size of 32.0 mil to all tools. Correct this information using NC Editor Tool Table
Info - Checking for undefined aperture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ps:钻孔文件在cam中都成泡泡形式的,一团一团的。。。。

网友:
这是钻孔文件没有数值,也就是软件不知道大小,你在相应软件孔表里面手动输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啊~~~这个软件孔表怎么手动输入啊~~~具体点呗~~谢啦~~~

网友:
你在对应的软件中找到NC TOOL  TABLE 就知道了

网友:
类似图示的东东,输入相应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15):
太感谢了,我刚出的板子就是因为没设孔表导致两个定位孔都是32mil,悲剧

网友(2020-11-01):
碰到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