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1.27P的SOP和SOI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20):
  在看IPC-SM-782A的时候,看见定义1.27间距的封装,特别是8脚的,封装建成尺寸都是一样的通用。

想请教一下的是,如果知道元件的详细尺寸数据,怎样把它定义为SOP127P或是SOIC127P,谢谢~

网友:
一般是窄体SOIC比SOP稍宽一些,但两者基本都能通用,但SOIC宽体就比SOP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