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电路 LM358 的疑问

楼主(2010-04-21):
如图

楼主:
如图  第一个358是电压更随器  第二个358 到底是比较器还是放大器  如是比较器 原理是什么 如是放大器
原理又是什么
第二个358正极串一个电阻 并两个电阻到地  并得到采集电压 让我糊涂了
TP1为输入信号

网友:
GND1那个地是VCC的地吗?
D6底下那个网络(电位)是多少?
输出点是哪里?R16下面那一点吗还是Q2的e极那一点?

看上去有矛盾,是不是电路没标全?

楼主:
GND1那个地市VCC的地
信号输出是通过 D6到 S1-3
输入TP1电压更随 是AD转换过来的信号

网友:
如果GND1那个地市VCC的地,你把连接到GND1的点全用接地符号代替,化简一下,你会发现IC3-B,R15,Q2,R16那部分电路完全多余,与输出S1-3一点关系都没有!

图不对吧。

楼主:
我也感觉图有问题 这是一个温度传感器采集的信号放大部分

楼主:
输出可能是电压型的 如0.96~4.8v  如果是电压型的 感觉后级电路没用  分压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电流型的 如 4~20mA      后级电路也不对吧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第2个LM358跟后面的三极管一起构成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