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不到封装呢?

楼主(2010-04-21):
我画了一个封装,名称是小写的,但是我在做PCB板的时候却不能把它调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设置步骤是: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在padpath和psmpath中添加了我自己建的库,关掉这个窗口,点击place->manually->advanced settings中选中library,然后点击placement list,在package symbols的下拉菜单中发现一系列的原件封装(都是大写的),不知道我自己建的封装哪里去了?难道是封装必须大写吗?我感觉不应该呀?希望大虾们帮帮我~~~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回答呢?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白痴了~~~~

网友:
改为大写的试试看,以前我用小写也调不出来

楼主:
恩,我改了,但是还是没有,很抓狂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画出来的封装啊~~~~~

网友:
库里用到的所有用到的焊盘重新保存的到库路径里面,认真核对一下PIN排列。你的焊盘如果是用FALSH 很有可能有问题。如果是FLASH焊盘建议改为不是FLASH的

楼主:
好的,我再看一下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