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画的线自动成为细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1):
下载了一个板子,在上面编辑,把它的线删除,自己画,自动变成没有宽度的细线了,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376-1-3.html
去看一下吧

网友:
如果是都变成了没有宽度的线,那可能是你设置的最小显示线宽太大,可以输入无模命令 R +最小显示线宽,
比如输入 R 5 ,最小显示线宽为5mil,则小于5mil的走线都会只显示一条直线。

楼主:
谢谢楼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