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OrCAD Capture CIS 导出PCB Editor的网络表错误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用DRC检查没有问题
********************************************************************************
*
*  Design Rules Check
*
********************************************************************************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可是要出create NetList的问题就有很多问题
********************************************************************************
*
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f:\sch\t10(96).dsn
Netlist Directory:
F:\NET
Configuration File: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sch\t10(96).dsn" -n "F:\NET"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1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2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3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4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4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SCH\T10(96).DSN.
#4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sch\t10(96).dsn" -n "F:\NET"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 Done ***

请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全是非法字符啊大哥,你自己好好读下错误提示信息

网友:
最好把原理图中T10(96)是个什么东西贴出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