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楼主(2010-04-21):
orcad做的原理图,把它导出pads后,在其LAYOUT,但导出来的元件属性值没有,除了一个个增加元件的属性值外,还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比如导出的时间就把属性值一起导给PADS,如LOGIC就可以!

楼主:
那位好心人出来说一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个转换软件,从OrCAD原理图转换到PADS logic

网友:
把文件直接用LOGIC打开后,导入PADS LAYOUT中,就可以了!

网友:
在ORCAD导出ASC码的时候,在右上角的“PCB Footprint”框中添加“,{Value}”,记得一定要添加逗号隔开,这样导出的ASC码格式应该是封装后面是VALUE,中间有一个逗号。
然后用PADS导入ASC,选中所有元件-->右键选add new label,选择VALUE,点OK。然后“CTRL+ALT+C”打开颜色管理界面,打开Attrbu层,就可以看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