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带线转成PCB

楼主(2010-04-21):
请教
在ADS中设计一个微带滤波器,都是用微带线实现的,请问这样的滤波器如何制成PCB板??谢谢

楼主:
是不是 就是PCB上的有电性的走线来实现,注意下线宽 线间距 就可以

网友:
PCB表层的走线就叫微带线

网友:
还有就是銅的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