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outer布线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最近在用router布线遇到很多问题,此图是在推挤时,走线分段弯曲变形 总是有的点无法被移动,如重新画,有时又会出现下图状况 ,一般我只能是把这段线删了重画。有时重画走线原来的走线还在,还须再删一次,不知在哪里可以设置多余的走线自动删除 ,以上问题给布线、修线带来很大的麻烦,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里的选项选上了吗?

网友:
鄙人也遇此问题,暂时看来,只能一根根删,楼主找到好方法可以共享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选了      拓扑结构也设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走线中有多余的线头,没删干净

网友:
你在走線的時候沒有連貫在一起,這樣會有多餘的線頭出現.你可以將線刪除重新走過,就不會出來這個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余的线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走线如果不是从末端走的会出现线头这个我知道,但是有时没有多余线头,出现无法整段推挤是怎么回事?目前我的解决办法是只能从头走到尾,不能走一段放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高见?

楼主(2021-09-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来看看,有没有人回答

网友:
    我一般也是删除重新走过这根线,不然他是一段一段的,不是一根连续完整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