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层2阶的盲埋孔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大家好!
关于10层2阶的盲埋孔:
一般Via是L1-L2,L1-L3,L3-L8,L8-L10,L9-L10。
若我的Via设置为L1-L2,L1-L4,L4-L7,L7-L10,L9-L10是不是也是10层2阶的盲埋孔,工艺上是否也可以实现。是否做板价钱也一样。
谢谢!

网友(2011-08-18):
看看谁能解答啊

网友:
没有交叠,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这是3介啊 价格很贵的!

网友:
而且不是一般的贵 ,还跳制版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3介啊 价格很贵的!

2阶,3阶是怎么定义的阿?一直弄不明白啊。。。

网友:
不用搞得這麼複雜吧

网友B:
L1-L2,L1-L3,L3-L8,L8-L10,L9-L10  为二阶三次压合的板子,价格估计是普通10层板2.5倍左右
L1-L2,L1-L4,L4-L7,L7-L10,L9-L10 这种板子要跟制板厂家评估,估计合格率极低。价格肯定会很贵
以上仅限个人见解。
不过,你的L1-L2,L1-L3,L3-L8,L8-L10,L9-L10这种打孔方式可增加为:L1-L2,L1-L3,L2-L8,L3-L8,L8-L10,L9-L10(这两种价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很热心,学习了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你选择L1-L2,L1-L4,L4-L7,L7-L10,L9-L10 的打孔方式的话,最好还和制板厂家评估一下L1-L4,L7-L10的过孔大小

网友:
L1-L2,L1-L4,L4-L7,L7-L10,L9-L10 这基本是任意阶,难度太大.你有1-4干吗还要1-2?
  良率估计很低,第一盲孔太厚,镭射不良高,镀铜不良高,作线路是孔与盘对位精度高,不易制作!~

网友:
 回9 楼的,如果增加L2-8  怎 么钻呢, 你们说的2阶钻孔,是这样的叠成吗.

网友:
一般二阶就可以用很多方案,为何要3阶啦,不是很很很特殊应该用不到的1!

网友(2012-09-29):
引用 网友B:
L1-L2,L1-L3,L3-L8,L8-L10,L9-L10  为二阶三次压合的板子,价格估计是普通10层板2.5倍左右
L1-L2,L1- ...

不知道L1-L3、L8-L10的孔是怎么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通常是作一阶 二阶盲埋孔板  三阶价格很高(要结合板子层数 压合次数 最小线宽线距 最小孔径 表面工艺等等来综合报价)  1-2就是一阶 1-3二阶 1-4三阶 1-3二阶,可以拆为1-2,2-3打孔,也可以1-3直接打孔 价格就是阶数越多越贵 很少有器件用到3阶以上(很少厂家能加工) 0.4mm 0.5mmpitch器件通常1阶 2阶就可以扇完孔

网友:
附件是1-2  2-3 盲孔错开打的叠层示意

网友:
附件是叠孔示意1-3可以拆为1-2和2-3

网友(2015-08-04):
学习了!原来这就是叠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