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4-21):
parameter CLK_TOL=50000;
parameter clk_step=100;
reg[31:0] clk_reg;
reg[31:0] clk_regU,clk_regD;
reg[31:0] clk_cnt;
clk_reg[31:0] = clk_regU + clk_regD;
上面最后一句,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f.v(10)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an identifier, or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嘛,这种应该加上assign啊
你应该多看看教材,这种问题看书就能解决的啊

楼主:
reg类的assign不了

网友:
always @* begin
  clk_reg[31:0] <= clk_regU[31:0] + clk_regD[31:0];
end

楼主:
楼上的正确,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2010-06-08):
clk_reg = clk_regU + clk_regD;
也应该正确

网友(2013-05-08):
reg should be under "alw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