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CSP封装

楼主(2010-04-21):
我看到有同志找这个封装,就做了一个(allegro格式),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个这样的封装,别的工程师做的,让我检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检查~
这个图该怎样去看啊~~

网友A:
ADI公司的网站上有提供下载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建QFN的时候一般焊盘比实物加大多少mil的长度才合适?

网友(2013-07-03):
引用 网友A:
ADI公司的网站上有提供下载

是吗?直接去adi网站上查找,没有发现。
能否给个链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