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问题,如何修改封装的引脚编号啊??

楼主(2010-04-21):
请教个简单的问题,如何修改封装的引脚编号啊??比如pin的编号是a,我现在想改成1

楼主:
会了,看图 然后edit-text

网友(2011-07-05):
还可以重新画,Dislay-->Element再点击引脚,弹出了引脚的属性框,记下焊盘的放置位置和采用的焊盘名称,接着就不用说了.....

网友(2011-09-16):
引用 网友A:
edit  ///text

    同上

网友:
    都是重新画的,5#楼上 高见试了下ok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