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 16.3快捷键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刚刚打开的时候好用。
过了一会,发现快捷键全部不能用了!!
用的版本是16.3
很郁闷。

网友:
你是有是有打开金山词霸或其它软件,有的软件带了一些快捷键会与ALLEGRO有冲突。把其它软件退出了,再试试

网友(2010-08-16):
我用的是allgro 15.7 同样会失效。这是怎回事呢?

网友:
会不会是你在命令窗口里输入了东西,又按没有回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了16.3后15.2的快捷键不好用了,原来有的现在没了

网友:
我曾经有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我的输入法是在中文状态下,虽然快捷键使用的是数字,也不行,我改成英文输入就没有问题了,一家之经验,希望对你有些许帮助

网友(2011-03-23):
15.7版本,缩放的快捷键不能用,其他的正常,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1-05-20):
我的是15.5的能用,16.3的不能用,确却的说是用16.3版本做的板就可以用,用15.5做的板用16.3打开就用不了

网友:
但是当我打开一个16.3做的板之后再去打开刚才15.5做16.3打开不能用的那个板就可以用了,怀疑我的PCBENV文件路径问题,我是同时装15.5和16.3的,但是环境变量只有一个HOME设置,这个设置还是装15.5的时候设置的,所以16.3的PCBENV也是工作在和15.5同一路径下,应该说他们共用一个PCBENV,又设不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