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能力与拓扑

楼主(2010-04-22):
我想问一下,菊花链与t型拓扑哪个需要驱动端更大的驱动能力,为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在帮你顶下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笼统的说好的daisy-chain比T-top更容易掌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的理解是,驱动主要与负载有关,至于拓扑影响不大吧?

网友:
如果loads比较多的话,拓扑的影响是绝对大于load本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负载端没有端接 那驱动电流 是不是就是各个负载芯片所需的电流之和

网友:
满足KCL和KVL,至于是否等于就是情况而定,譬如可能会有需要拉灌而做的上下拉

网友:
我记得一个项目的仿真结论是T型拓扑需要的驱动能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