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白痴的问题。。。希望有人帮我

楼主(2010-04-22):
我是cadence菜鸟,问的问题总是很白痴,所以帖子总是没人回答,希望这次能有人帮帮我~~~~
我画了一个原理图,后来在做用PCB editor生成PCB板时发现原理图有错误,然后我重新打开原理图用DRC检查,发现好多错误,有一些我已经纠正了,但是还有一部分错误我确不知道原因,如下: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07686:  SCHEMATIC1, PAGE1  (3.50, 5.20)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A6:  SCHEMATIC1, PAGE1  (8.80, 9.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8638:  SCHEMATIC1, PAGE1  (9.80, 4.0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5:  SCHEMATIC1, PAGE1  (14.30, 5.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1:  SCHEMATIC1, PAGE1  (10.20, 8.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7293:  SCHEMATIC1, PAGE1  (1.50, 5.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A7:  SCHEMATIC1, PAGE1  (10.20, 6.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D4/AREF:  SCHEMATIC1, PAGE1  (14.30, 7.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A3:  SCHEMATIC1, PAGE1  (8.80, 7.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2:  SCHEMATIC1, PAGE1  (10.20, 9.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9742:  SCHEMATIC1, PAGE1  (2.90, 7.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B1:  SCHEMATIC1, PAGE1  (10.20, 7.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7297:  SCHEMATIC1, PAGE1  (1.50, 5.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TDX:  SCHEMATIC1, PAGE1  (11.80, 1.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7686:  SCHEMATIC1, PAGE1  (3.50, 5.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RF_SIGNAL:  SCHEMATIC1, PAGE1  (12.60, 5.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D5/PWMOUT:  SCHEMATIC1, PAGE1  (14.30, 7.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6:  SCHEMATIC1, PAGE1  (14.30, 6.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A4:  SCHEMATIC1, PAGE1  (8.80, 8.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RDX:  SCHEMATIC1, PAGE1  (11.80, 1.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3:  SCHEMATIC1, PAGE1  (11.60, 8.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A1:  SCHEMATIC1, PAGE1  (8.80, 6.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LNA_ON_1:  SCHEMATIC1, PAGE1  (7.60, 2.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B3:  SCHEMATIC1, PAGE1  (10.20, 7.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A5:  SCHEMATIC1, PAGE1  (8.80, 8.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7:  SCHEMATIC1, PAGE1  (14.30, 6.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4:  SCHEMATIC1, PAGE1  (11.60, 7.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C0:  SCHEMATIC1, PAGE1  (10.20, 8.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PB0:  SCHEMATIC1, PAGE1  (10.20, 6.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GND_POWER:  SCHEMATIC1, PAGE1  (0.60, 2.00)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希望大虾们能帮帮我~~~~

楼主: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就是这个工程是由多个板子构成的,另一个板子的原理图我没画出来,所以显示有的引脚悬空,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生成PCB板吗?我在PCB中导入网表时出现了如下错误: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Apr 22 11:37:44 2010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26
elapsed time  0:00:01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DRC0007]的错误一定要注意,一般情况下是因为某个net孤立引起的,这种的要根据坐标仔细检查,很有可能是该net是单端连接,与其他的同一个net没有联接上造成的
[DRC0006]的错误有的可能是net没有联接上造成,也要仔细确认一下

楼主:
谢谢啦!很有用,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