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告诉我“偷锡焊盘”是什么?

楼主(2010-04-22):
RT。简单的理解,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想更具体地了解一下!

网友:
是波峰焊时,为了防止IC脚上焊锡桥接,用空焊盘来引导熔锡。焊接完了后,偷锡焊盘就无实际用处了。

网友(2012-12-29):
具体运用就是在小于1.5毫米间距的焊盘边上加上一些小通孔 然后就可以手焊机焊时漏掉多余的焊料 不过现在已经用更好的准备了 这个已经不怎么常用了

网友(2013-07-12):
    具体有PCB的实例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