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差分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22):
上图是一对差分线,中间接了RC。
本差分线单线频率是300MHz,电阻皆为50欧姆,要达到100欧姆的阻抗匹配,电容该选多大?

我是这么考虑的:
算电容的容抗,使得电容和电阻并联所得的阻抗控制在尽量接近50欧姆。
我用了:容抗X=1/wc=1/2πfc。

不知道这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与电容没有关系。
只需要考虑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经验值为22或33欧,可根据实测进行调整阻值

楼主:
我用了50欧姆的电阻,用不同的电容,效果不一样,当然都是不理想的效果。
我参考了别人的一个产品,他们就是用50欧姆的。
说实话,几乎是模仿了,但是,达不到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