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怎样替换元器件呢?

楼主(2010-04-22):
就是改图,本来已经有相关联的allegro brd文件,已经layout过了。现在,想将一个dummy的电容换成一个需要的电容。希望可以直接替换,这样就不用重新调线。之前用的是mentor,有replace的选项。请问在orcad里可以这样replace吗?谢谢

网友:
如果已经layout好了,可以直接在allegro里改,先改好电容的封装,在菜单Place-Update Symbols, 在Package symbols选上要改的电容, 底下有几选项也勾上,点Refres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