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封装安装孔问题

楼主(2010-04-22):
如题:在设计电路时,使用DB25插座,该插座原理图上是25个引线,但是DB25封装还有2个安装孔,生产网络表时,警告该DB25封装多了这2个安装孔,造成的结果是DB25封装不能放入印制板中。
请问:必须要在原理图上把这2个安装孔的引脚加上吗?在线等。。。。。。

楼主:
没人理哦

网友:
安装孔如果无电气性能可以不定义PIN NUMBER。

网友:
如果安装孔接地,则在原理图中加相应引脚,若不接地,则在封装里做成机械孔,原理图中可以不加引脚。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点吗?具体是怎样在封装中放置机械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封装的时候,layout--pins--options,选择connect是做电气连接孔;选择mechanical是做机械连接孔

网友:
做封装时把两个安装孔的引脚号删掉也可以,楼主在试试

网友(2011-06-29):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2011-09-23):
做封装时把安装孔定义成无连接性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3-07-18):
    那2个孔应做成机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