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的安装孔

楼主(2010-04-22):
在设计电路时,使用DB25插座,该插座原理图上是25个引线,但是DB25封装还有2个安装孔,生产网络表时,警告该DB25封装多了这2个安装孔,造成的结果是DB25封装不能放入印制板中。; L/ b4 l: N1 S1 P' c
请问:必须要在原理图上把这2个安装孔的引脚加上吗?在线等。。。。。。

网友:
做库时把那两个孔的text 去掉就可以了就变成机械孔了

网友:
原理图上不用添加这两个引脚,在做封装时,在options选项中 pad选择mechanical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热心人解答,问题已解决!

网友:
也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