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问一下板子上要打3000V高压测试

楼主(2010-04-23):
各位问一下板子上要打3000V高压测试,在打高压的地方周围的铜箔要避开多少cm的距离啊?

网友:
高压你要说明接触还是隔空

网友:
ESD很 复杂  的啊 但我 以前 做 过 一个 当时 还年轻 好象 当时 要 过4
.5K 当 时  那边 (就是 卖  我们 公司 ESD仪器的)工程师 建议 我们 画板  外壳不变  整体 内缩8MM哦!

网友:
没听说产品做ESD对板子打静电的,一般都是对产品部件容易与人体接触的部位做静电测试

网友:
楼主可能是没描述清楚,是ESD测试,还是surge浪涌测试?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应该弄明白3000V高压的测试方法,才能有目的的解决问题。

网友:
有几种情况,一是打高压,电源接3000V小电流电压。二是打静电电压,3000V就不算是很高的了,对产品地信号的处理有较高要求。

楼主:
是楼上说的第二种。

网友(2010-08-07):
打耐压的吧?

网友:
楼主指的应该是安规测试吧。

网友(2019-10-08):
应该是静电吧,如果是地就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