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 16.3 hotfix 5安装后不能启动capture

楼主(2010-04-23):
提示找不到一个文件的入口点,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projmgr和pcb editor倒是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尤其是在win7系统中。

网友:
先安装SPB 16.3,再安装补丁,最后在破解,即可保证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只针对hotfix 5还是说以后的补丁都要这么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