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络表的时候对于器件管脚名重复的错误如何屏蔽啊?

楼主(2010-04-23):
生成网络表的时候出错,有个器件有很多引脚,序号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信号名,如何在生成网表的时候通过错误检查呢?

网友:
比如有很多的GND脚,你在原理库里可将这些引脚名改为:GND1  GND2  ....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2010-11-17):
有别的办法吗?改名很不舒服

网友:
办法倒是有,不过。。。,一般人应该知道。。。

网友:
    把引脚类型改成POWR、GROUND或是NC!!

网友(2010-12-23):
    我也最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沒有別的办法,就是在建symbol时考虑进去。如果有,可以使用check,自动updat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