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飛線問題

楼主(2010-04-23):
如果 使用 AD9 layout的PCB沒有拉網絡線(飛線),而後來又需要將網絡線建立起來,請問如何設置可以將網絡自動生成!

楼主:
沒有人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嗎?

楼主:
AD9導入protel 的pcb之後 沒有網絡 ,如何能在AD9中按照覆銅的鏈接自動生成網絡???請高手告知!謝謝

网友:
AD9不能直接导99SE,你最最好先转成AD6,再转99SE,一般正片是没问题,负片的话需要重新设置和分割。另外正片铺铜要选择线的那种,99SE里没有AD那种面形式铺铜,不然你在99SE里还要手动改一下,网络一般不会丢,你可以把AD里的网表导出,到99SE里再导一次,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