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连接到JTAG,请大家帮我看下布线有什么问题(s3c2440的)

楼主(2010-04-23):
如图所示,铺地部分是1.25V的电源,高光亮的6条线是JTAG相关的线,谢谢!

网友:
JTAG没加上拉吧。,与PCB布线100%没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上拉我是做在底板上的,上面贴出的这块PCB是核心板的。

网友:
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请高手赐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