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的过孔问题

楼主(2010-04-23):
请问:

pcb layout中,对于四层板
1. 将相邻的地先连接在一起,然后打过孔 ,还是分别打过孔好。(板上有数字地,模拟地,RF地)
2。 将相邻电源先连接在一起,然后打过孔 ,还是分别打过孔好。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说原因吗??

网友:
最好是能够完全隔离,不然可能造成串扰

网友:
我认为相邻的地还是连接在一起在中间打过孔,如果是相邻的电源(同一个电源网络的话),连接一起在中间打过孔,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希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