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mentor中怎样设置快捷键?

楼主(2010-04-23):
求助在mentor中怎样设置快捷键?

我是工作需要,更换mentor,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快捷命令,并且走线命令不好用,每次都要切换模式,恳请大侠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使用PADS2005画图,有时候有些快捷键设计上还是有点欠考虑的。比如Design_Rules, Set_Origin, Stretch,Convert_To_Arc等等的操作都不是很好的,有的干脆就没有快捷键,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PADS2005/2005PADS/SDD_HOME/Programs文件夹,然后修改该文件夹下的menufile.dat文件就可以了,使用UE打开是最方便的,如果没有可以直接使用Notepad打开。
    查找到这几个键,然后添加上相应的操作快捷键就可以了,比如Design_Rules Alt+D,Set_Origin Alt+X,Stretch Alt+A,Convert_To_Arc Alt+C,直接在后面添加然后重启PADS2005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得见这几个的菜单或者邮件菜单上已经有这些快捷键的提示了,是不是超简单
    不过需要注意的几点是,
    1,这几个快捷键不能与其它的快捷键冲突,要不然两个都罢工了,还是使用查找的方法检查是否有相同的快捷键;
    2,像Design_Rules这些在菜单下的操作在menufile.dat里边不一定是这样的文本,这个就要看菜单里是不是有下划线的快捷键了,如果有就在前面增加“&”进去然后再查找;
    3,一个操作在不同场景下是不同的,比如“MENUPOPUP   SELECT_VIA”就表示在选择Via的情况下的快捷键,所以还是使用搜索的方法,将所有情况下的快捷键都写上。当然了,后面的编号是一致的,可以使用这个来做搜索。

打开后不要着急,不要误认为是空的,其实“好戏在后头”,点编辑/查找关键字Hatch,查到下面这些信息时,在Hatch_All 439   后面添加一个Alt+H,(最好是这样,如用Ctrl+H的话就会破坏本身软件的快捷键设置),改完后保存,退出。再打开PADS2005做好的LAYOUT文件,同时按下Alt+H,是不是铜皮全铺好了啊!我在POWERPCB5.01里试过,也可以。

MENUPOPUP   GENERATE_COPPER_POUR_PULLRIGHT_MENU 1003
MENUCHECK   Pour_Manager...            182
MENUCHECK   Flood_All            437
MENUCHECK   Fast_Flood            438
MENUCHECK   Hatch_All            439         Alt+H
MENUCHECK   Fast_Hatch            440

同样道理,常用的显示颜色去掉Ctrl比较简单点,就用Alt+C吧!修改这些之前最好做一个文件备份,以防改乱常规的快捷键设置! 有兴趣的不妨试试!
mMENUENTRY Set_&Origin    733
MENUSEPARATOR
MENUENTRY Display_&Colors...          131       Alt+C

网友:
这个需要搞个二次开发的

网友:
2007.7ces里面是可以设置快捷键的

楼主:
请问再mentor  2005EXP中是不是不可以设置快捷键啊?

网友:
无论哪个版本,都是需要二次开发的!

网友:
mentor的二次开发没有allegro方便,也没有那么强大

网友:
用惯了allgro的快捷键,觉得mentor真不爽  都得通过鼠标

网友:
我用的是mentor ee2005   暂时还真不知道快捷键在哪里

网友(2011-10-10):
按住ALT   鼠标右键往左往右 就能切换布局布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