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成一个DRC的文档

楼主(2010-04-23):
板子画好了,能不能生成一个DRC错误的文档。
还有一些焊盘和过孔同样net但距离比较近会产生PV的DRC,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错误会不会影响制版。
小弟在这里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难道allegro不能生成DRC文档

网友:
我也不会,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呢,要是生成不了DRC文档,那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也好呀

网友:
关于第二个问题,same net drc是可以关闭的,这样相同网络靠的比较近就不会报drc

网友:
Tool--Reports--Summary Drawing Report

楼主:
问一下5楼的高手,same net drc怎么关闭呀,谢谢

网友(2010-05-26):
tools->report->design rules check report

或是用cmgr 里面的drc那一分页去看

也可以直接输入check flow 跑流程的时候一起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up→Contraint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