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推挤的时候被推的线为何会自动消失?

楼主(2010-04-23):
请教,在一个PCB中编辑时,allegro中推挤的时候被推的线为何会自动消失?
这种情况正常吗?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
切换一个换推线模式 ,让推的线变动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样设置呢,我也遇到楼主得问题。

网友:
是在16.3中出現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spb157
设置看图片的右边
bubble  hug perferred
    shaver via  off

网友: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没,用推挤(show preferred)走线时,右边options 有个选项叫Clip dangling clines  不要勾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