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成不了.drl文件,help

楼主(2010-04-23):
新电脑,新安装的15.5.1,做完第一个板子,生成.drl文件的时候出错了,如下图:
DB check,什么的都没有用,换用同事的电脑就可以生成,然后重新安装了一次A软件,还是同样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
已解决,是配置文件的问题,删除重新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02):
    什么配置文件的问题呀,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