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版本和bug大调查

楼主(2010-04-23):
目前protel软件出了很多版本,不知道大家都在用什么版本,哪个版本比较稳定,有什么bug
据我了解常有的版本有如下:
Protel99se
Protel DXP 2OO4
altium Designer 6.0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Altium Designer V7.0)
Altium Designer winnter  09(Altium Designer V8.0)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Altium Designer V9.0)

网友:
莫名情况的时候有,但不知道算不算得上bug,另外这个软件确实太占系统资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bug的,听说summer08打开DXP的时候有丢失信息。而且用DXP处的gerber文件和summer09出的Gerber文件不一样。

楼主:
大家都说说看,我现在想选择一个版本作为公司的统一版本

网友:
对了我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Altium Designer V9.0)导不进去step文件,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在修改地网时(解除锁定,修改线条)时,出现dll错误。

网友:
最好用的是AD9,功能最多,出错的情况比AD6和99要少,但是占CPU和内存,最好要有独显,拉个4层板你还看不出来,等你画10多层,甚至20层的板子你就超级郁闷,那个慢呀,真叫人着急,一个DRC运行10多分钟,让人崩溃。

楼主:
其实我也感觉AD9好些,因为电脑配置低,同样的电脑,铺铜DXP(2004)会死机,而AD9不死机,而且生成Gerber文件AD9也比DXP好些。

网友(2010-05-30):
用AD做10层板真不敢想啊,10层板我不敢用AD画。太急人了,ALLEGRO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