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 Altium Designer 库转换为allegro的方法啊?

楼主(2010-04-24):
有没有将  altium Designer 库转换为allegro的方法啊?

网友:
我转过,1: 把所有元件放在一个PCB里,保存为2.8的格式.
2 .再用ORCAD LAYOUT导入保存入为MAX格式.
3.再用ALLEGRO里的转换工具转把ORCAD LAYOUT的MAX的转成ALLEGRO.
4.用ALLEGRO打开转换成功的文件,导出LIB文件.
5.导出后不能直接用.要编用ALLEGRO一个一个编缉,A,转换过来的东西都是不能直接用的.先编缉焊盘(主要是焊盘名变的不规则了),B,再打开DRA编缉元件,DRA里主要是要改一些层,加一些REF什么的,祥情看DRA里的错误提示.C,最后生成PSM.
以上步骤是简单了一点,可能刚接触ALLEGRO的网友不明白。有时间我做一个视频传上来。

网友:
我转过,1: 把所有元件放在一个PCB里,保存为2.8的格式.
2 .再用ORCAD LAYOUT导入保存入为MAX格式.
3.再用A ...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正为此事郁闷着类,希望早点上传视屏啊。哈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