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MTK6228分四个Gate 来作,做好了元件怎么调不出来呢

楼主(2010-04-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MTK6228分四个Gate 来作,做好了元件怎么调不出来呢
请问怎么做呢
Error: Gate A Decal U100A_DECAL has 180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0 pins.
Error: Gate B Decal U100B_DECAL has 73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0 pins.
Error: Gate C Decal U100C_DECAL has 35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0 pins.
Error: Gate D Decal U100D_DECAL has 26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0 pins.

网友:
    四个门电路是不是关联到一块了,要先到库中检查下。

网友:
    没有给PIN编号

网友:
    同意三楼!

楼主:
    给PIN编号了,但是调不出来

网友:
    我也想搞明白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