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move指令的时候选不中元件?

楼主(2010-04-25):
我在摆放元件的时候采用move指令,想将元件旋转一下,可是点击元件,只有pakage—bound—top能移动,真正的元件没有选上,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你选择零件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择了就是选不中,很费解~~·

网友:
首先确定你在find-->选中symbols选项,另外你看看你的零件是否被fix了

网友:
你check一下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check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