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说一下:请问大家如何摆放元件?

楼主(2010-04-25):
如题,画好PCB框之后,大家是如何摆放元件的呢?我看过于博士的视频,上面有三种摆放方法:page,room和快速摆放,请问大家用哪个比较多一些?或者还有别的摆放方式?还有将元件放置到PCB editor中之后大家又是怎么把元件放在电路板框内的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不是问怎么布局?按模块布,CPU周边的先布在板中间,然后就是DDR,或SDRAM。最后是输出,比如音频,视频。这些都是放在输出元件周围,一般在板边一点。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布局也是我很关心的问题,但我想问的是如何摆放器件?就是我把器件从原理图里导入PCB editor的时候是直接把元件放在了板子的周围,还要一个个放进去,大的还好找,但是小的器件往往不好找而且容易丢,有没有那种可以直接将器件放在板子里面的命令?我可以把器件都放进去再想办法摆放,还有,我想向高手们请教一下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摆放器件的,还有经验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谢谢你啦!你说的这些对我很有用!!!

网友:
一句话说不清楚,建议看一下于博士的视频,里面有讲到布局。布线。对学习ALLEGRO有很大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个人见解:
我一般都是按高亮模块的方式来摆放的:在pcb editor中选中高亮,然后在原理图中将该模块的零件高亮,回到pcb editor中将高亮零件选中,这样摆放零件我觉得还是很快很方便的

网友:
用ROOM吧,按模块设置ROOM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楼上好建议,我再试试,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room是Cadence中比较先进的摆放方式,我个人也偏向于用这种方式,但是感觉上这种摆放方式比较乱,元件多的话不好选,而且room之间的连接关系也需要考虑,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把功能模块划分的细一些,增加ROOM数量,减小ROOM中的器件数量。
16.2有个不错的功能,在原理图里选定后,切到PCB Editor里可直接摆放,非常方便。
用16.2就没必要设ROOM了。
如果有人想偷懒,指望点几下鼠标或敲个什么命令就让Allegro自动布好局那还是不要画板子了。
这也太难为Allegr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对,我很惭愧,是有点偷懒的意思~~~~我现在做的板子上的芯片都是0402封装的,比较小,放到电路板周围的时候离得比较远,特别不好找,经常出问题,我是想看一下有没有比我的笨办法(一个一个找元件再放)稍微好一点的办法,所以想问一下高手,现在我刚学习room指令,没怎么用过,怕对信号有影响,谢谢楼上的!!!

网友:
用那个交互式的方法按模块摆放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误会了,我没有那层意思。
不晓得楼主Setup-->UserPreferences-->Z_early_addopter-->datatips是否勾选?
勾选之后执行Add Cnector、Move等操作时会显示一些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我可以试一下,这个方式我还真的没有设置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交互式就是指用page和room一起摆放吗?

网友:
“ 楼上的说的很对,我很惭愧,是有点偷懒的意思~~~~我现在做的板子上的芯片都是0402封装的,比较小,放到电路板周围的时候离得比较远,特别不好找,经常出问题,我是想看一下有没有比我的笨办法(一个一个找元件再放)稍微好一点的办法,所以想问一下高手,现在我刚学习room指令,没怎么用过,怕对信号有影响,谢谢楼上的!!!”

room命令怎么会对信号有影响??没看懂。。。
    你用交互就很方便呀

网友:
回复  zhaoriBYR

    恩,交互式就是指用page和room一起摆放吗?
引用 网友D:

    交互是指原理图和PCB交互,cadence这个功能蛮强大的,建议LZ学习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我说的信号影响是指用room方式摆放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以及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混在一起

网友:
跟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