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铺铜问题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0-04-25):
Previous Backup of Copy of Copy of ME1331~112.rar (404.94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
以前一直用padsprotel不太会用,我对这个板子改了一下线路,现在要重新铺铜,可是我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此板内层2为电源层V,内层3为地线层G,现在看有些IC上的G网络铺铜时可以自动连接上,可是有些引脚的的G网络不能自动用铜皮连接,V网络也有一些连接不上的,要是有懂的老师请帮帮我好吗?谢谢了,我的QQ是1215659348。

网友:
你用的都是没有电气性能的线来画图,PROTEL里画线要用interactive routing,把那些G和V网络的都改一下,然后重新普通就OK了

网友:
兄弟,我试了,你用summer 09铺铜就可以了。我用99se和DXP都不行,具体原因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