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孔规则设置

楼主(2010-04-26):
在规则里面设置了孔的规则,但是为什么在PCB里面不起作用啊。图上的空孔是安装孔,做板框的时候一起做的。这个安装孔的规则到底怎么设置啊?

楼主:
了解行情的兄弟帮忙指导下吧!

网友:
兄弟,记得一定要放ROUTE KEEP OUT,

楼主:
还真忽略了放ROUTE KEEP OUT
有没有办法直接在规则里面约束?

网友:
好像没有吧,就是指的线与板框的规则。

楼主:
我那个孔是用焊盘做的,只不过没填充,不是直接在outline层做的。在规则里面不是有个hole与line的间距吗?那个约束只能约束有网络的插件元件元件的孔吗?

网友:
怎么用焊盘做的?正常的话如果你的机械孔直接加的非金属孔,一定会避开.如果你把这个孔建成和via一样就不会避开了,还会象现在这样和clines连在一起.     另外问个问题hole与line的间距是在allegro哪里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