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tel中按鍵,裝配孔位置

楼主(2010-04-26):
各位高手們,請洒洒你们用什么方法精确放置按键,装配孔这些需要与结构配合的元件的位置?

网友:
重新放置参考坐标,等位到中心。把按键放置到中心即可!当然你画的中心孔一定能找到吧。

图片中绿色的线是机械层15,也就是开孔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