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层板如何布下2片SDRAM?

楼主(2010-04-26):
如题,想用一片FPGA带2个SDRAM(TSOP-86封装),又不能用6层板。

时钟、地址、控制线共用,如何实现等长?是因为SDRAM速度慢,延迟容限很大,所以能布开?

还是只能采用菊花链拓扑?

初学仿真,还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t型拓扑试试,其实sdram要求没那么严格的 我大体计算了一下 300mil之内还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SDRAM不用等长
如果CPU是QFP的带2片SDRAM,2层板都可以搞定

网友(2010-06-18):
SDRAM还用4层?你看看很多的DDR都用2层的~!!

网友:
楼上的牛X

网友(2010-08-02):
4楼确实Nx

网友:
说牛叉的基本都没有布过线!

网友:
    最简单用T形链接点就行了,两块SDRAM到T形点的应该严格控制等长误差,不然反射会很严重。

网友:
    总的来说,SDRAM要求不是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