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帮忙,CIS配置中于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26):
连接库感觉是对的,但是一直是红色的,不能放置电器元件

网友:
请确认库的路径对不对?
器件名称对不对?
如果还是不行,重开一下CIS,我有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般重新找开一下就OK了。。。

楼主:
多谢,终于解决了。

网友:
把解决的方法发上来共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