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局中需要考慮到的問題

楼主(2010-04-26):
    刚接觸到這個軟件 我想我問下  在布局的時候 有那些需要考慮的問題    現在 我只知道 電源和地線 需要適當的走寬一點   儘量不要走直角        要走鈍角   好像還有什麼 覆銅的時候 地要儘量的完整 是吗    那個內層分割  只是聽過                        到現在我 直画了一块元件超少的  只有6個按鍵的 觸摸按鍵板    和一块LED燈板     大家能給我說說  在佈局  拉線的時候  需要注意到的問題吗             我非常感謝你們能發表下你們的心得

网友:
    布局:
    器件定位要精确,根据结构图放置。相关的滤波电容要靠近相关的电源脚。
    每一个模块的器件尽量集中在一起布局。如触摸板的相关RC滤波电容,应尽量靠近触摸。

    布线:
    按键和触摸板的话,看是否有ESD器件。如有,ESD器件应靠近按键放置,接线时从按键先到ESD器件再到IC或插座。

触摸屏的四根网络尽可能的立体包地,与其他信号或电源线拉开距离。

电源线和地线要加粗。

最好有大面积的GND灌铜。在板上空的地方均匀多打一些GND过孔/

网友:
    楼上高人

网友:
    jimmy版主技术高,人也热心,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解說     我們公司把QQ封了  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