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2007.7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用ee2007.7做symbol 封装,请问怎么放置几个VCC引脚和几个GND引脚呢?添加属性signal的话,又只能添加一个。选择添加VCC或者GND。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大侠做的是Cell(封装)还是Symbol(原理图符号)

网友:
dxdesigner对管脚的名字有限制,不同德管脚不能同名,在vcc或者是gnd后面加上下标,如vcc1  vcc2  gnd1 gnd2等!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是这么解决的。呵呵。刚学这个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
开始都一样,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