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IC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在仿真时怎么添加IC模型,我是从pads layout里面导入到hyperlynx里面的,仿真的时候提示说没有IC模型,我想知道怎么添加。好像可以在导入之前添加,怎么做?希望各位指教
NET INFORMATION
**********************************************************************
  NET = SD8, D8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NET = D10, SD10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NET = D11, SD11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NET = D15, SD15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ET = D9, SD9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ET = D13, SD13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NET = D12, SD12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NET = SD14, D14
     ** Warning(Severe) ** Missing IC model(s); unable to simulate
     ** Warning(Severe) **

网友:
在Edit 下的REF IC Automapping 那里,找到对应的模型点paste Models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