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怎么学hyperlynx

楼主(2010-04-27):
新手学习hyperlynx,在网上下了一些资料发现都讲得差不多,按着资料照做了一遍之后大体知道工具怎么用。之后从layout导入自己画的电路板,提示没有IC模型。听说模型可以在导入之前加好,这样就可以避免每次都得重新加,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是能推荐几本入门的、讲的比较详细的书,最好是有例子的,谢谢

网友(2014-08-07):
好像这方面的书,没有。

网友:
国内就没有人专门写个比较详细的书吗?太难找了

网友(2015-02-03):
是啊,导不过去啊,也没有提示!

网友:
软件自带有很多的文档和例子,多看看!!!

网友:
同求,目前只能按照网上书籍对软件进行demo的操作,没有找到,具体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我想要这样的资料:从一块画好的PCB开始,设置叠层,设置约束,设置相关参数--》》》导入到hyperlynx中,设置IBIS模型,然后在进行相关设置或检查,再进行仿真。

网友:
楼主现在应该解决了吧?能否回复一下

网友(2015-03-11):
仿真入门资料很少的  不好学

网友:
同问。找不到一个详细的资料来学习

网友(2015-05-27):
    我也想学习,新手阿,谁能教教阿

网友(2015-07-11):
    确实难,还在门口徘徊中。。。。。。

网友:
    同问,等待救世主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