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uter 快捷键更改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我用ROUTER画盲埋孔板,每次在PAD上打孔都要右键点CHECK CLEARANCE(快捷键是SHIFT+C),请问下这个快捷键怎么修改。我想改成单键的。我在TOOLS-CUSTOMIZE中没有找到。谢谢指点。

网友:
打开menufile,查找shift+c,将它改为你要的。

改之前记得备份。

网友:
樓主的這種情況應該是那裡沒設置好,隻不過我也沒找到在那設置。
我有2個PCB,1個可以在PAD上直接打盲孔,另1個就象樓主的這種情況,
不知jimmy 版主知道在那裡設置。
謝謝!

网友:
有誰遇到過這種情況的嗎?
本來是想把原檔傳上來的,好讓版主和各位壇友們幫忙看看是那沒設置好,
可增加附件時增加不了,可能是要安裝更高版本的PDF

楼主:
我用的是07版本的。没找到menufil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