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llegro里面转出DOB++的时出错请教

楼主(2010-04-27):
各位大大,我想从allegro里面转出DOB++的时候,FILE---EXPORT---ODB++ inside的时候,弹出一个选择问题,我确定我的软件camcad已经装好了的,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需要额外安装一个odb的插件,免费的

网友:
在这里可以下
http://www.valor.com/en/Products/ODBpp/Cadence%20Allegro_Inside%20Package.aspx

网友:
需要安裝ODB Inside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