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Allegro 16.3 无法装载外部IBIS模型

楼主(2010-04-27):
我以前使用的是15.2,每次都是先将IBIS模型在它的模型库中Translate成cadence要求的DML格式,然后直接Loader进来就成功了。

可是前些天装了16.3(从BT上下载的破解版1.74G),orcad/PCB Edit都好使,到目前还没有问题,但是使用16.3的SI功能就死活卡在了IBIS模型的加载这一步。诸位帮我看看我的操作哪里有问题?先谢了。

我的操作是:
  1) Analyze -> SI/EIM Sim -> Model Assignment
  2) 然后,在弹出的Model Assignment对话框中选择Device Tab  找到对应的元器件,选中它
  3) 接着,在下面的Model assignment中按“find model"按钮,
  4) 接下来在弹出的SI Model Browser对话框中选择IBIS Models Tab, 选中我所需要的IBIS模型(之前我已经设置了"set search path"所以这里能显示出来),并按下面的assign按钮,

接着问题就出现了,总是提示要启动了Translate功能,大概几秒钟后弹出一个对话框,问是否要编辑该Ibis文件。无论我选择编辑还是不编辑,都无法将该模型加入到该元件的后面。

注:1)  我也进入过Cadence的IBIS编辑器,做过parse,提示IBIS文件Parse通过0个error。
      2)  我的IBIS文件是直接由芯片厂家提供的,应该没有什么诸如管脚数量不对之类的低级问题(我也检查过了)
     3)  使用它的Auto Setup功能,可以把cadence自带缺省的元器件比如电容电阻之类的SI模型加入到元器件后面

大家帮忙看看,上述操作有啥问题?

顺便说一句,Cadence的操作界面比较糟糕。首先,对以前版本的兼容性不好。比如,每一个版本新版本都会对对菜单的某些关键功能做一下调整,结果是从旧版本到新版本,要找一个功能,真费劲啊。同时,操作友好性非常糟糕。和其他的软件比,Cadence操作界面非常的不傻瓜化:其他类似可以实现同类功能的软件,哪里还要看什么操作说明一步一步来才能学会该怎么使,制药自己瞎按几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这一点上,OrCAD表现的最明显:跟以前没有被收购的版本比,现在版本的OrCAD的操作不友好性,明显已经在向concept HDL的(不必要的)复杂性靠拢。不知道大家是否用同感。

网友:
要用高版本的IBIS模型吧

网友:
模型存在错误,系统是有提示的(同时出现一个窗口,列出了相应的错误信息)

楼主:
模型存在错误,系统是有提示的(同时出现一个窗口,列出了相应的错误信息)
引用 网友A:

啊,系统没有给出提示,也没有出现你所说的窗口。如果出现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同时,我也进入了Cadence带的IBIS模型编辑器,用它的分析器做了下Parse,它提示0个error。

另外,我在Hyperlynx中可以导入了该IBIS模型进行仿真,也给出了仿真结果。

楼主:
要用高版本的IBIS模型吧
引用 网友B:

IBIS模型的版本都是向下兼容的吧?难道Cadence不兼容以前版本的IBIS?
我看了下,厂家提供个我的IBIS模型是 3.2 版本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的模型有问题

楼主:
如果是“模型有问题”,如何找到该问题? 因为cadence没有给任何的错误提示:-(

且Cadence的IBIS编辑器parse0个error。

楼主:
原来是中文目录名称的缘故!把目录改成英文名称就OK了。

比如我的目录名称是 " D:\<中文目录名称>\123\234\",把其中的中文名称换成一个英文名称就可以了。

记得很久以前在以前的版本上,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似乎依稀记得在下面的命令栏会提示错误Error信息。但是奇怪的是,现在16.3在下面的命令栏没有提示任何错误提示,只是弹出一个IBIS编辑框问你要不要编辑,让人误解以为IBIS模型有错误(但是进去后编译检查又是对的,然后就郁闷了。真可恶!!)

网友(2011-04-19):
你好,请问你的set search path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总是找不到我已经放好的IBIS模型,不知道路径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2011-06-28):
我也找不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