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1 安装后提示LIC被锁。急急急

楼主(2010-04-27):
因安装9.1时忘了删除原来的2007结果提示,LIC有冲突无法破解。再次重装9.1也不行。 请问那位知道这应如何破解

网友:
需要重新指定license路径。
可共用9.1的license文件。

网友:
我把后面2007的license在环境变量中给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删除了2007的LIC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再次导入9.1的LIC但还是不能破解, 不知具体是如何加入的.

网友:
PADS9.1安装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885-1-2.html

网友:
删掉同时把注册表和变量搞掉重装

网友:
需要重新指定license路径。
是环境变量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如何搞定了!